联想L-IG41M3

楼主(2014-04-07):
主板点不亮   却供电   内存供电偏低0.5  V       我找了一个APL5336   换上   好啦  。   装到机箱里面又坏啦         请问APL5336   可以代用吗      谢谢

网友:
到底什么代用什么呢?

网友:
用7120代换试一试,这个比较好找

网友:
应该可以,装上去试试

网友:
是没内存供电,还是比正常低0.5

网友:
不 可以代用吧?板上用的什么元件就 要 用什么 元件啊

网友A:
对啊   死没有内存供电还是 比原来的 低0.5V,...... 说清楚点的啊 。不要乱去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死没有内存供电还是 比原来的 低0.5V,...... 说清楚点的啊 。不要乱去代换/

这种帖子怎么解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