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鸿基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4-04-07):
此主板接手故障是不上电    而且是鸿基  不是ACER   貌似是杂牌啊   sb是  GB 的  测量晶振压差正常   开关排阵上电压有5v  短接有跳变  请问大侠们  这故障该如何下手!!请赐教啊!!!

网友:
查南桥和IO的通讯条件

网友:
杂牌机没图不好修啊

网友:
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和IO的触发脚位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

网友A:
上面二位说得有道理。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一般82801gb的桥都比较容易坏啊 可以试着用风枪稍微加悍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期待答案

网友:
先判断是IO还是南桥的问题 ,看IO给南桥发不发PWBTN信号 ,在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 ,满足换芯片

网友:
说的有点简单

1679684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加焊一下试试下吗

1679684 -3 严禁灌水

网友:
  手上一片鸿基AM3  CPU不供电,没有电源IC,也懒得发了,一片新的也才200,丢料板箱里了。

网友:
其实可以参照其他图纸啊或PDF芯片定义啊,只要I/O南桥一样不都是这种开机原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二位说得有道理。楼主修好了没有?

上面二位说得有道理。先用疯抢吹下;在加焊

网友:
coms先放电。或者跳线正常不。

网友:
不触发就测南桥的工作条件和IO的触发脚位,看是io坏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加焊的成功率很低的,不行的你用手压下南桥,点开关,看能通电不。

网友:
查南桥工作条件和触发线路

网友:
查IO发给南桥的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