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新手求高手解惑,怎么测试LD7575输出

楼主(2014-04-07):
新手求高手解惑,今天遇到一联想显示器,电源灯不亮,无后级输出..于是查电源管理芯片7575 .查8脚HV 298V正常  ,6脚VCC 35V  ,测试输出5脚无电压输出 ,第五脚红表笔接7575第5脚,负极接大电容负极怎么无法测出电压.怎么测出OUT输出脚电压,MOS管G级也无法测出 ,换7575后正常,vcc16V左右  12V和5V输出正常,上了张图,请大师解惑。小弟新手再此感谢..

网友:
自己顶楼,帖子别沉了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坏了造成5PIN无输出。5PIN电压是一个方波用示波器能更好的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应该是坏了造成5PIN无输出。5PIN电压是一个方波用示波器能更好的看出

但是应该电压有啊  对不对,我换了7575 显示器正常了,但是也没电压

网友:
我们菜鸟都是靠经验修机,这些大道理不懂的,结果就是要修好

网友:
持续供电端也不该有35V的电压吧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好坏,有时打阻值正常,电压跳变,换了芯片就好

网友:
电压低,不太好测。一般只有零点v。用示波器直接点

网友:
上负载才与真实的电压,输出35V有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