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 兼容 AM2 AM3 CPU挑CPU维修

楼主(2014-04-07):
1,目测主板有没断线,撞件,
2,量测5VSB 3VSB 对地阻值,量测32.768是否起振,
3,上CPU 上电量测
4,有很多AMD座子可以上AM2(940)的CPU  也可上AM3(938)的CPU。
   1,AM2(940)使用5种电压:1.8V_DUAL,VTT_DDR.2.5V_VDDA, VCORE.1.2V_HT
     2,AM3(938)是用6种电压:1.8V_DUAL,VTT_DDR 2.5V_VDDA,VCORE,VDD_NB 1.2V_HT
上4800+  CPU供电电压正常
上AM3 X245 CPU供电0V
量测 SVIDOK为3V 正常,VID1 0V
上电量测UP6281 2脚有PWM  8脚无输出 5脚无输出,up6281 1脚 4脚12V 供电正常,怀疑UP6281坏 更换后上电量测上X245CPU量测 主板正常

网友A(2017-02-07):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块也是能上AM2不能上AM3,也是这个VCCNB出问题了,UP6281S8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我也修了一块也是能上AM2不能上AM3,也是这个VCCNB出问题了,UP6281S8坏了

看起来这个UP6281s8损坏是个通病了,它一损坏就造成调cpu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这个UP6281s8损坏是个通病了,它一损坏就造成调cpu吧

这个我不敢轻易下结论,我也是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不敢轻易下结论,我也是遇到了

这个我也不敢断定的,只是随口一说,但是如果这个遇见多了,肯定就是通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不敢断定的,只是随口一说,但是如果这个遇见多了,肯定就是通病了

呵呵,加个QQ,共同探讨维修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加个QQ,共同探讨维修技术

好的,你加我,然后注明是迅维网的我就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