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奶牛,捷威,无背光,各位大神来帮我看看。(已解决)

楼主(2014-04-07):
13脚只有0.9v   14脚有3.3v  是否13脚的电压不正常,正常是多少v,或者说要有背光,需要满足哪几个条件,我有更换过屏也是无背光。麻烦各位大神了。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的支持
问题是13脚的电压偏低,正常是3.3v。我哭于难去修电路,直接把13  14脚相连,现在测试了一个小时,正常。

网友:
先插外接显示器看有显示没如果有再查7脚有3V的开启电压没

网友:
bl-on一般为3。3V左右

网友:
楼主看看1    2     3     4      7     13     14  脚是什么情况

网友:
经过我的研究是13脚电压偏低,应该是需要高电平的,我直接把13  14脚连起来就行了,现在测试一个小时正常使用中。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短接就不怕烧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短接就不怕烧屏啊

明明知道是3.3v 飞个3.3v 没有理由烧屏吧

网友:
楼主挺厉害啊    学习了 啊    但是害怕烧坏了啊

网友:
LED的显示平吗

网友:
是的
led的屏

网友:
没有背光的机器最好修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