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E43 插上内存 内存供电电感短路 不插内存不短

楼主(2014-04-07):
三星NP300E43  插上内存  内存供电电感短路, 不插内存不短。  客户拿来是内存的供电上下管(复合管)烧了,我搞了2个普通管换上,打值都正常,上电后上到1.05掉电短路,现在我把内存供电电感撬开 ,当插上内存测电感后级短路,不插内存就不短路,不插内存可以开机,电流到0.14,3v 5v 都有。 这是是么原因?望大神指教!

网友:
内存总换过把

网友:
换几个了 不是内存条坏

网友: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