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86不通电

楼主(2014-04-07):
今天客户拿了一台苹果电脑说不开机,插电源适配器亮灯,按开机按钮无反应,通知客户等电话,三下五除二把机器拆开,测量电源接口处有电压,测试主板上有待机3.3V,无5V待机,以前没修过苹果的机器,现在求高手指点改如何下手

网友:
讲详细点,机器型号,电压电流,和机子是不是匹配,那一年的!?

网友:
苹果的机子不好修哟。我经常 修不好

网友:
查开机条件满足不,里面有上电时序

网友:
苹果的机子待机的时候只有3,3V没有5V的,,而且你那电源灯已经亮了,,说明待机电路时好的,,机子不开机,,你就要看看开机电路,,EC和南桥,,在有就主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