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 换网卡居然不显示拉 各位有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2014-04-07):
sl410独立显卡的机器  本来是客户网卡都认不到  待机电流明显有点偏大  网卡周围的电容都短路的  过段的拆下网卡拆下网卡的时候  量了下网卡的时钟有1.多V      结果换一个网卡居然不显示拉     现在诊断卡跑61 内存是过了 就是没有过显卡  电流一直在1.2 -1.21左右跳变   我顺便量了下网卡的时钟 一点电压都没有 为O   显卡的供电和时钟 复位都正常  请问下各位  网卡的时钟是亮机之后才出来的吗?

网友:
已经有暗病的机子了,

网友:
遇到有暗病的机子,确定自已操作无误,就
自认倒毒吧!現在取下网卡也不能显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