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关于显示器亮下就灭的问题

楼主(2014-04-07):
个人的维修经验

                以DEEL E1909WF 为例  今天从客户那里收到一台显示器 客户说亮下就灭 怀疑是推动管坏了,推动不了PWM芯片给灯管供电  还有可能是 电容怀孕 于是给客户报价格了 100元  目测了一下 电源板电容无怀孕 心想改个高压板估计就好了  改完高压板以后 还是出现亮下就灭 心想这是那问题啊 没遇见过啊 以前亮下就灭改完高压板就会好,后来我想是不是电容问题啊 电容坏了 也会出现亮下就灭问题  可是 电容也没怀孕啊  于是就尝试了一下 吧 电源板上的 470uf  25V的电容都换掉了,烤了一会机 好了,半个小时都没有灭,刚得到的经验 上来给大家 共享一下   由于本人刚学修显示器  那里说的不好的,请指正

网友:
很好 的维修经验啊厉害啊

学修理就要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障,一点也不谦虚。

网友A:
DELL的这款机通病还是高压板坏,我修过10来个,只有一个像你说的换电容就好了,其他的都是换高压板才OK

网友:
这个都是高压部分,也不至于还450V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的这款机通病还是高压板坏,我修过10来个,只有一个像你说的换电容就好了,其他的都是换高压板才OK

DEEL电容坏 貌似也挺多的

网友:
一般芯片坏的少。大都是灯管  高压线圈 电容。

网友:
这故障除电容高压板外灯管也会造成。

网友:
亮一下就灭,很典型的故障,修的最多的就是这种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返修率高,其实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DELL的机器 我遇见的换电容的比较少,一般都是换高压板的多,可能楼主你遇见的机器比较高级吧。

网友:
-------------------高压板把

网友:
很多问题都是亮一下就灭, 我见到的最多的就是灯管和电容鼓

网友:
像这种情况真的是有很多种可能的,我觉得最常见就是灯管和高压条了。电容的要么就明显,像楼主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如果是我修这个机子的话。先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然后就是高压包。最后才是电容

补充内容 (2014-4-28 14:13):
对的,,不过那东西好像很少坏?

还有升压MOS管

网友:
如果会用波波打一下就不会这样盲修了

网友:
电容不怀孕也会失溶的 哈哈

网友:
dell的屏真是不敢恭维呀。电容和高压板是重灾区。

网友:
电容坏包含很多种情况,鼓包史是最为明显的,漏液、电解液干涸、容易不足、漏电、等效阻值变在等就不好测了,直接换吧,最为直接的办法是上波波,看输出电压纹波大不大,不行就直接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