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HM系列和显卡的工作关系

楼主(2014-04-07):
大家好,我是新人。最近遇到一些关于HM系列的问题还想请教各位大神。
举例:以前的+LCDVDD的开启是由显卡发出来的,我可以查显卡的工作条件,然后再看他有木有发出+LCDVDD_EN,来判断显卡有木有工作。现在有的机器+LCDVDD的开启有的是由HM芯片发出来的,有的甚至是EC发出来的。有图有真相。
LENOVO B470桥发出来的+LCDVDD开启:

DELL N4110(INTEL 独显)EC发出来的+LCDVCC开启:

若故障为开机所有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只是没有+LCDVDD供电:
问题一:怎么判断是桥、显卡、还是EC的问题?桥或EC发出屏供电开启的条件是什么?和显卡又有什么关系?还是说HM系列的屏供电开启和显卡工作没有了关系,都是单独的模块?
问题二:如果只有屏供电,显卡没工作会不会白屏?如果显卡工作了,但是没有屏供电会不会暗屏?两都电流有何明显区别?
问题三:好像还有CPU来控制发出,那这又如何变别呢?
还请大家不要笑话,真心求教!

网友:
顶 楼主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来回答3吧。HM5X平台的,I系列一代。CPU发出GFX_VR_EN开启集显供电。一般是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就会发出。

网友:
学习中,信号问题一直是我想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回答3吧。HM5X平台的,I系列一代。CPU发出GFX_VR_EN开启集显供电。一般是CPU得到总线供电后就会发出。

哇,这不是饼哥,大神。饼哥和我说话了,好开心。。。。饼哥要是能更详细些的话,就更崇拜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