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个图纸

楼主(2014-04-07):
USB电路,看起来是保护和稳压 ,给USB型号加载一个电压,关键是那个稳压管的参数。这个东东不知道能不能去掉

网友A:
可以直接连起来

网友A:
usb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连起来

怎么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也能用。。。

P3  N3   是两个USB的信号

网友B:
应急检修可以直接去掉,1-4通、3-6通。
如果用户常带电插拔USB,建议装上。
否则容易烧USB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急检修可以直接去掉,1-4通、3-6通。
如果用户常带电插拔USB,建议装上。
否则容易烧USB芯片。

找到料了,3 4是空脚的啊
有点不懂,劳驾帮助给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料了,3 4是空脚的啊
有点不懂,劳驾帮助给指点一下

前面没仔细看,如果你的PDF是正确的话,这个芯片就应该是四路保护器,即1 3 4 6四路保护器,就是四路中,分别有两个钳位二极管接到5V、地之间,起保护作用。2-5是个稳压管,如果这个USB电路的供电是5V的话,这个稳压管一般5.6V左右。
这么说,你就好修了。
如果3 4内部二极管没坏,也可把1 6路改接到这两路。当然前提是2-5脚内部二极管没坏。否则是没用的。
手动改普通二极管、稳压管、或应急去掉这个器件,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