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偶尔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4-04-07):
DELL1464偶尔不开机,能开机时待机电流为0.005A,进系统正常使用,不开机的时候待机电流为零,,不开机时ONLDO为零,REF为零。。 测ONLDO由PR105和PR18分压得到,,电阻阻值正常,PR105一端19V常有,另一端正常开机时候是5V,不正常时候是零,芯片换了3个了,大多时候都能开启,偶尔不开机。。求思路了。。不开机时候3V电感也没电。。保护隔离电压测量正常稳定。大侠们给点思路啊

DELL 1464C-E2A_DIS_20091117_stephen UM3 UM6 UM5 UM3C.pdf

网友:
DELL的机子有通病,先去网上查一下吧,比如滤波电容,SN0508073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