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困惑

楼主(2014-04-07):
  本人在电脑店待了一个多月了  目的是想修笔记本,听说可以先从台式机入手,就看了刘坚强老湿的视频,看完后对电子电路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自己也查阅了一些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和检修办法,我觉得台式机不用学太精,所以就大概了解了一下 , 目前台式机还停留在放静电,换电容场管的基础,   我想直接跳过学台式机  直接学笔记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需要哪些知识,该从哪些方面入手,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1,yingyu ,2,电路知识,3,耐心,4,恒心

网友:
台式机我也不会修,我更愿意修笔记本,笔记本图纸更好找

网友B:
可以塞,原件的原理搞懂了 就去学笔记本的上电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yingyu ,2,电路知识,3,耐心,4,恒心

谢谢你, 我想知道的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塞,原件的原理搞懂了 就去学笔记本的上电时序,

上电时序具体指的是什么? 怎么才算明白上电时序,我知道电流要经过 北桥,南桥,CPU ,内存,显卡,这算不算知道上电时序? 还有呢, 隔离电路、?   还有什么,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
基础基础还是基础啊,对元件的认识和电路的认识,会看电路图,知道常见的原件的测量方法,上电时序要弄懂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我想知道的具体点,

那就要你自己实际行动了

网友:
楼主 下定决心相信自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网友:
不需要学台式机,台式机主要就是替换,笔记本芯片才是很有难度的考验,反正我也是新手,之前就是学台式机的,就是一些替换之类的维修,然后装装系统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