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进来看看帮解读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4-07):
这个电路是VGA接口处的电路,不知道1,2两个信号是作什么用的,还有测量的时候,Q37,Q38,S,和G极都为3.3V,D极电压是由VGA   9脚而来,,,,此机外接都不显示,想问一下,Q38,Q37,怎是才算正常工作。好像如果电压这样的话是不可能导通的,

网友A:
是正常的嘛  那上啦电阻就是5V  1.2 是时钟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正常的嘛  那上啦电阻就是5V  1.2 是时钟数据线

请教一下,Q37,Q38此时导通吗?  S极,G极都是3.3V       (是我用万用表测到的电压值)

网友:
Q37TQ38是截止的

网友:
R361和找62是上拉电阻

网友:
拉低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