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HP660 D5雷击后进不了系统 卡死在滚动条!!

楼主(2014-04-07):
神舟HP660 D5雷击后进不了系统
    这两天打雷比较多,客户拿过来送修时说,打雷时正在看电影,电脑黑了下屏重启后就进不了系统了。当时就发现笔记本一通电网卡灯就亮了,网卡是肯定挂了的,系统我首先检测了硬盘,发现硬盘有坏道进不了系统也正常。
    客户放下来修后我首先拿自己的一个硬盘挂上去装系统主要是想试试还有没有别的问题。结果问题来了。开机进系统就卡死在了windows滚动条哪里,还没滚动呢,一到这画面就死机了,二话不说拆机就把网卡吹了下来,还是一样,结果换了好几个版本的系统都是这样。没招了,放了一天想想可能南桥也挂了,结果换了南桥还是一样。
   真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读卡器芯片,声卡芯片,BIOS也刷过了。都一样问题。
会是哪里的问题呢,那位大师给点经验啊。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A:
看看桥是不是挂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桥是不是挂了哦

什么桥,南桥换了啊。北桥跟显卡应该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南桥换了,那还真不知道了

网友B:
仔细观察一下外围,一般都是什么东西拖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观察一下外围,一般都是什么东西拖死了。。。

外围也查了啊,除了网卡接口跟VGA接口其他也都正常。

网友B:
你有没有用单独主板来测试呢! 说不定是装到哪一步东西拖死了呢! 去测试看。。。。

网友C:
网卡取掉了吗?网桥有时也会卡,网卡取掉了,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有时打雷会打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用单独主板来测试呢! 说不定是装到哪一步东西拖死了呢! 去测试看。。。。

我就是用的裸板测试的啊,就一片主板,还没装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取掉了吗?网桥有时也会卡,网卡取掉了,一般就是南桥的问题,有时打雷会打到南桥。

最先取掉的就是网卡,可是南桥也换了啊,还是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