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掉电求帮助!

楼主(2014-04-07):
版号:DA0TE3MB6C0 REV:C
此主板开始拿过来是大短,目测是PU10供电芯片烧掉了(有个洞)。将其更换后还是有短路,打35V的对地址,3V为0。
经过测量为EC损坏了,又将其更换
故障就更变不短路了。
不触发!
测量EC的条件为LID不正常只有0.30V

将MR1产生LID信号管直接取掉之后正常3.3V电压
但是还是不触发,测到了ec的供电为2.6V

经过测量为R451损坏了阻值达到了100K
将其更换后为3.3V正常
触发上电了...
上电到0.99-1A 一秒就掉电
测量各大供电电杆电压均是正常的
此主板为广达的各大供电正常之后会相与产生好信号HWPG信号,上电瞬间拥有3.3v

HWPG信号送给EC之后
EC发出MPWROK与CPU供电好信号进行相与此处也是正常的
cpu供电等各大供电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是会掉电了
线路跑都这里就不会了望各位指教下

不知道PWROK信号会不会引起掉,这个电压没有
我现在测量35V的对地
3V--值为0.80
5V--值为132
不知道正常否是不是由于这个3V引起的掉电。

网友A:
北桥·  北桥·  ······

网友:
不是北桥引起的吧

网友B:
MR1那里找个管子装上试一下

网友:
3.3V短路一般北桥挂、

网友:
5V短路一般供电芯片网卡声卡挂

网友:
这样的话 一般 都会烧 EC 网卡 声卡等之类的 自己量量看去。。。。

网友:
断开3.5V前级。。后级短路基本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C:
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D:
貌似阻值有点不正常

网友E:
hwpg 查过了没有  掉电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hwpg 查过了没有  掉电电流上到多少

HWPG触发上电有3.3v正常的
掉电到待机了。还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阻值有点不正常

你说的什么阻值了
?我测量的是二级体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遇到过是适配器导致掉电的

貌似感觉你是在灌水了。
但是请搞清楚了,这个是东芝主板
在说了哥用的是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

大哥,你有没看清楚我写的什么吗?
电压全部都已经正常了?
怎么叫电压还没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R1那里找个管子装上试一下

大哥你这句话可把哥哥笑得不得行了。
MR1为LID信号好吗?
取掉或者直连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  北桥·  ······

大哥你能给点实际与真实性的分析下吗 ?、北桥北桥你是不是通病修多了

网友:
是不是掉电瞬间 plt_rst#  已经出来了,这样的话 就得查下cpu工作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