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山寨10寸平板换屏现象倒置问题解决

楼主(2014-04-07):
一山寨10寸平板内屏碎掉,淘宝发了个内屏换后发现图像时倒置的,怀疑屏和系统,刷机后没能解决,拆开看了下 想跳线改 把 R18 换到R15上 测试后显示不倒置了 但是字体是反的  再拆开 看到R17   去掉  测试 OK    想仔细研究的可以问我要清楚的图片 以为上传有限制 所以没办法 QQ2043150

网友A:
屏的资料是卖家提供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搜索到的,你怎么一下子就知道要换那两个电阻呢,经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的资料是卖家提供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搜索到的,你怎么一下子就知道要换那两个电阻呢,经验吗?

是啊 我也 有点迷惑 是不是 楼主有更大的 绝招没有透露

网友C:
额,卖家给的资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资料是卖家提供给你的还是你自己搜索到的,你怎么一下子就知道要换那两个电阻呢,经验吗?

你可以放大图片仔细看看 按照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就能知道了那几个是调节方向和字体的了 电阻排列很整齐的 而且电阻左右回路 一看就明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卖家给的资料吧。。。。。

卖家也没有资料 他们说这样的他们也没有遇到过 他给我的回复是 叫我把屏退了吧 弄不好 我想研究下 踩仔细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 我也 有点迷惑 是不是 楼主有更大的 绝招没有透露

仔细看看屏的电阻排列 就明白了·

网友D:
看着坏掉的屏就知道,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坏掉的屏就知道,是这样吗

我也想过··也可以 但不是绝对 同样屏号的屏但是不一样  但是保留以前的屏 遇到一样的也可以对照的·· 但是我的这个坏屏被我扔了 扫地阿姨太速度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经验不错

网友:
这是啥原理,楼主也不说说看

网友:
学到了  可是有点不明白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楼主还是挺牛逼的

网友:
可以 啊。排查问题很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