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130,开机不过内存掉电,放电后可以显示

楼主(2014-04-07):
dell v130小本,版号是dr13机器,开机到0.7掉电,不显示,拆机,CMOS电池拔掉,然后开机,可以跳变到0.9A左右可以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然后装机进系统,第二天开机还是掉电,不知道啥原因,求解。。。

网友:
小本的桥爱虚汗

网友:
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把南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