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4-04-07):
一款ASUS K50A 笔记本电脑 安装系统蓝屏,硬盘是好的已测,内存是好的已测,进不了PE,一进PE就蓝屏,安装原版系统也蓝屏,划屏代码:0X000000A5 是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求大虾指点。。。

补充内容 (2014-4-8 10:06):
现在判断是主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主板那里的问题,求大虾们给一个明确的检测思路。。。

补充内容 (2014-4-8 10:07):
还有就是 CPU可以导致蓝屏吗》

补充内容 (2014-4-8 10:08):
改硬 盘模式也一样蓝屏

补充内容 (2014-4-8 10:09):
BIOS 也更新过,也一样蓝屏

补充内容 (2014-4-8 12:49):
我去,,,加焊显卡芯片居然好了,,,是运气,,,天知道。

网友:
换个PE 试过吗
有个防蓝屏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A: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从新恢复一下BIOS设置,如果不行,可能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B:
进BIOS蓝屏吗,先排除问题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换个系统    试试

网友C:
内存硬盘都没问题吧

网友:
K50 北桥容易坏

网友D:
换个CPU,或者刷个bios试试,

网友E:
。。。先别人为是硬件。先看下硬盘模式。对的话装克隆版本不要装驱动。安装版换纯净版的(装上什么都没有的)不行再看硬件。

网友F:
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其他机子上试试。在其他机子上勾好系统,不要装,换到这个机子上装装试试。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改一下硬盘模式

已经改过 IDE模式,就算是不改原版的也可以装吧,不过还是蓝屏,一进WIN7标志就蓝屏,进PE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蓝屏吗,先排除问题

进BIOS不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硬盘拆下来换到其他机子上试试。在其他机子上勾好系统,不要装,换到这个机子上装装试试。

一样蓝屏,还没开始安装就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CPU,或者刷个bios试试,

CPU没换,BIOS刷了几次了,高低版本都试过,都蓝屏,CPU可以导致蓝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硬盘都没问题吧

换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别人为是硬件。先看下硬盘模式。对的话装克隆版本不要装驱动。安装版换纯净版的(装上什么都没有的 ...

还没到安装界面,就蓝屏,不是驱动兼容问题,还是硬件问题硬盘模式改了不行

网友:
华硕这几款 CPU 温度都很高,容易导致蓝屏,掉电的

网友:
这个问题难找,排除法

网友:
恢复一下bios,不行再测试下桥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呢 温度感觉高吗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一台三星本本装XP、win7一半左右就死机
后来拆开清灰后一次就装OK。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散热

网友:
我去,加焊显卡居然好了,不蓝屏了,运气啊,,,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CPU坏了也可以导致蓝屏。我就碰到过·~

网友:
cpu坏了也会蓝屏。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蓝屏代码0X000000a5原因:
◆错误分析: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显卡松动或者金手指氧化了
百度搜的

网友:
现在好了吗,好像你说加焊下显卡好的 是吗
同意楼主:
5.0
修本修到囧
同意楼主:

网友:
加焊显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