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5二修 秒杀

楼主(2014-04-07):
型号:联想E425
板号:LLW-1 AMD  MB10330

机子送过来的时候开机无显 拆机发现被上家修过 刷过BIOS 做过桥,CPU供电芯片焊过,D95280焊过(想必大家都很清楚95280)直接上电测各电感电压 发现没有显卡供电,为嘛没有显卡供电上家把所有的都弄了。

在论坛找了份图只有INTER的没有 AMD的而我的机是AMD的,不管了先看看图上跟芯片是不是一样

照着图上测了下芯片有供电 有开启 BOOT这些都没有,芯片上的标号是FG=DE  图纸上是RT8208B 不管了先找个芯片换上 , 料 板上找了个FG=CL换上

……电流哗哗的上去了 接屏亮机,捡到死鱼了

  哈哈 维修结束 顺带把图片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楼下的哥几个给加点分吧 小弟太缺分了 感谢!

补充内容 (2014-4-13 11:47):
感谢加分的“基友们”

网友A:
触发掉电。。明显新手不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掉电。。明显新手不给力

没掉电,上电 电流停1.2几停住

网友B:
这种东西偷着乐吧

网友:
有的人只会加焊 加焊几个不行就没辙了。
同意楼主!
怎么加分我都不知道,这问题的确是很简单

网友:
骗分,首先BOOT没有电压,你换一个芯片就好了, 还有BOOT电是哪里来的,你看过没有,你是怎么测量的,我表示怀疑
真是捡到便宜了!

子奇。 + 2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偷着乐吧

这种东西……我也是这么

网友:
捡到死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牛啊  。。。。。

简单问题 你也能秒

网友D:
芯片信号都满足了,不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信号都满足了,不出电压,,??

是的
哥给加点分吧

网友E: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

机会不是常有的,总会有机会的

网友F:
额,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G:
二修也能秒,除了楼主运气与技术外,说明那一修也太……呵呵

一修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二修也能秒,除了楼主运气与技术外,说明那一修也太……呵呵

只能说明他从来看电路 经验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楼主可以去买彩票了

前天清明节 去上坟 回来就买了二张彩票 结果老祖宗不保佑没中奖,机子到是秒了

网友:
老祖宗让你靠手吃饭……

网友:
呵呵,没有显卡供电都到二修了呀,牛

网友H:
上家可能可能是没有这个芯片的现货!或者那些痕迹是以前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家可能可能是没有这个芯片的现货!或者那些痕迹是以前修的

这种芯片料板到处是 不可能没有这芯片在说了连加焊都没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