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一下就停

楼主(2014-04-07):
短接绿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短接一下还是转一下。。是那里的毛病。给点提示怎么去修

网友:
很明显是有短路(风扇转一下就听是断了保护了),在没有查清楚短路的地方之前不要再短接绿线了以免造成其他原件损坏。

网友:
未叙述清楚,不好回答!

网友:
带载能力低。检查或者将电解电容换新的。

网友:
从故障现象来说是后级输出部分电路有故障,引起保护了,通常查后级的电容、二极管等元件,检查三个电压的对地阻值,在站内找一下有案例的

网友:
电源保护了,太多的原因;而且不知道是什么电源,怎么修啊?

网友:
除了保护之外 还有很多电源不加负载是不会启动的 测量各组输出线如无短路 可加负载试试

网友:
正常的电源要风扇常转,绿黑短接上要不断开,只要断开绿黑,电源就没输出,风扇就停了。我看你的描述,感觉你只是瞬短绿黑,然后就觉得电源有问题了,是么?

网友:
带不起负载。 先检查那个大的管子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