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6触摸板不能用有谁修过没?

楼主(2014-04-07):
已经排除是驱动问题,量电压信号正常,触摸板不能用,左右键也不能用

网友:
主要 事  注意触发条件

网友:
主要 事  注意触发条件 还有要有示波器

网友:
触摸板不容易坏吧,你应该查排线到主板,芯片。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都没修的,直接外接个鼠标就好了。。估计客户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