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显卡 供电 短路

楼主(2014-04-07):
     HP    DV4 进水 机

    客户 拿来时  上电  ,  大短路

    烘干之后     量得 一容坏了  ,

    上电  不短路  了      , 量得 缺 北桥压  ,  一八角 IC  坏    换上   , 电压出来 1.5

    上CPU  内存   电流一路正常  到 2.01A  左右  , 跳了几下 掉到  1.80左右

    用手 摸到 显卡 供电 部份 巨烫  ,   赶紧拔掉电源    测试得  显卡供电   阻质  18欧     不正常     ,   最后 拆掉 显卡 BGA    阻质 正常 了 150欧左右

    以为显卡 坏了  定一新的 芯片 换上   阻质 又只有 18欧了

     应该不是 显卡 问题   , 求解

网友A:
板号   JAL50 LA-4102P

网友:
你先测试下新的芯片阻止是多少啊,别先焊。

网友:
显卡供电的阻值18欧不奇怪吧,先看下显卡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CPU 内存 北桥 电压 都正常          就是 显卡 供电 巨烫

网友:
开机  电流   一路跑 得很正常       快显的 就 掉到    1.5A  左右

网友:
显卡供电18Ω正常的吧。你还是看一下进水的周边有无元器件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   JAL50 LA-4102P

买的显卡可能是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