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770 d3 1.5版本 bois

楼主(2014-04-07):
amd 770 d3 1.5版本 bois

amd 770 d3 1.5版本.rar

网友A(2016-11-08):
请问能用到1.6上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能用到1.6上吗

按理论说是不可以用到1.6版本上的,但是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理论说是不可以用到1.6版本上的,但是可以试一下

AMD 770 d3 1.6的挡E9是啥问题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