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双显卡变成只有集显了.独显好象失踪了一样.

楼主(2014-04-07):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遇到过了 百度上也有问的 也有答得 但是都解决不了 我尝试了下 进BIOS里发现显卡被禁用了 启用显卡后开机蓝屏 重装系统 OK   也不是AD线路问题 也不是显卡问题 只是被禁用了而已 貌似百度上的还斗殴没解决呢 ··· 这个问题不大啊 不知道为什么还没解决···  以后大侠们有遇到的也可以尝试下进BIOS看看 ···

网友:
应该是显卡有故障了,BIOS才禁用独显的,

网友:
J是不是BIOS有问题的啊\

网友:
这个倒是没碰到过,如果开启后重装系统好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修到的G470都是没用集显的?板上集显
部分的元件都是空的。

网友:
g470 的有两种主板

网友:
  是不是屏蔽掉了

网友:
我修过的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刷个bios试下没有

网友:
你高估了百度,像我们这样的高手才不会去百度回答问题的。

网友:
是啊 以后遇到了 要注意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G470独显的。BIOS也没有 独显禁用功能啊。楼主在逗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