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3.0 版本的 有彻底解决方案的吗

楼主(2014-04-07):
(图片)

网友:
开机 电流有跳变  拆机测内存有波形    吹下 显卡  亮机了。   上次搞了台 没过多久就回来了、  现在又碰到这样的机器。        请大神们 给个方案~~~~~

网友A:
啥情况,要解决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情况,要解决啥问题???

看一楼 的补充 ~~

网友B:
经常看论坛,收获会很大的,这个型号的机器通病曝光了之后已经收不上价格了。解决方法也有很多。。

网友C:
论坛里不是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D:
直接换显卡能OK吗? 能搞好的话直接出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显卡能OK吗? 能搞好的话直接出掉就好了

要保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不是有解决办法吗?

不一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经常看论坛,收获会很大的,这个型号的机器通病曝光了之后已经收不上价格了。解决方法也有很多。。

你看哪个方案好   这个版本不一样   按照论坛里  我解决过 2.0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看哪个方案好   这个版本不一样   按照论坛里  我解决过 2.0

把标识有R56的电感换掉,以及周边的MOS管,再加两个滤波基本上可以了,我换过这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哪个方案好   这个版本不一样   按照论坛里  我解决过 2.0

你确定是这个版本吗  上次我搞了显卡之后 回来  加电容  和 其他的  都没用了

网友F:
楼主这个是要搞什么通病 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是要搞什么通病 了呢

K42JR 有通病的

网友:
这个,貌似坛里有解决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标识有R56的电感换掉,以及周边的MOS管,再加两个滤波基本上可以了,我换过这个的。。

是多少V的电压啊?是VTT供电吗?

网友:
   确定是显卡  最好要换掉

网友:
把5K电阻电阻换成15K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