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电流到 0.6掉电 求助

楼主(2014-04-07):
品牌 联想
型号 G460

放CPU  0.6掉电 不放CPU 0.2掉电

排查 CPU电感没有电压产生

测量 51621  vr_on   clk_en 都是3.3v

pin26   pin31   pin32   pin38都是5v电压

vbst 1     vbst2  也是5伏   可是那示波器测量是电平不是波形

芯片换过

BIOS刷过···············
请各位指教

网友:
附上图纸  及bios   点位图

网友:
查查上电齐不。

网友:
查查二级3V5V有没有发出,在量量其余的电有没有上全

网友A:
没准南桥或ec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准南桥或ec坏了

hm55

换了呀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的一模一样。等高手

网友:
看看哪里的电压没出来,在慢慢找问题,估计北桥的可能大点儿。

网友:
G460就是难修,我手上也有一块是不跑码,修了两天都没修出来。

网友:
  换掉 CPU的上下管 和滤波电容啊

网友:
查下芯片的所有脚对地,芯片外的上下管G有波吗。40脚的REF电压,有说明芯片工作了。还有反馈电路也要测,反馈不正常也没供电输出的。都正常换个U试下。

网友:
VR-ON产生更南桥或ec没什么大的关系,应你是CPU IC没电压。楼上不能误导。

网友:
其他电压都上了吗?

网友: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不知道哪里问题,大家加油吧

网友(2014-05-08):
这个是南桥坏了!我这边正好修这一台!

网友:
HM55 CPU供电不出   一般都是南桥坏,

网友:
先测试一下开机瞬间 上管G级是否有波形

网友:
我也碰到这台机了,上电到0.57掉回0.2然后马上到待机0.02,各电压都出来了,就CPU电压0.7V,51621芯片34脚CLK_EN#瞬间有个1点几伏电压马上没有,按理说这个信号如果为高那Q25会被导通拉低CKPWRGD..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