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主板花屏了..谁能修..大神说是显存颗粒坏了..自己不会弄

楼主(2014-04-07):
E40主板花屏了..谁能修..大神说是显存颗粒坏了..自己不会弄..价钱好商量..
    开机时候是这样

后面变成了

...在线等

网友A:
怎么看着有点像屏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着有点像屏的问题呢

开机的时候屏是好的...

网友:
我看像显卡坏了,没准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看了也是显卡坏了,不像是显存坏了,你这是竖条,不是显存....

网友B:
这个显存上了黑胶的,拆下来重植就好了

网友:
重裝一下看有變化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存上了黑胶的,拆下来重植就好了

之前黑屏有修过..估计换的不是改良芯片。。现在复发了。。

网友:
哦,修地的呀,那加焊一下吧。不好只有換了。

网友:
多少大洋?

网友:
外接显示器,跑3D试试,看看会不会花。不花应该就是屏幕坏啦

网友:
这种问题知道也不想修,好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存上了黑胶的,拆下来重植就好了

有把握弄好吗...

网友:
显存坏和显卡坏怎么区分???大神还请赐教

网友:
一般情况,显卡大花,显存小花

网友:
先加旱一下看是否可以!不行就植球!

网友:
这种机器真没精力修

网友:
换屏试下,10有9是屏坏了,上不了高分辨率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换了就好
复发了......................

网友:
我有2个显卡芯片 谁帮我值个球啊。我能值上 ,一吹珠子就跑了

网友:
这种有点像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出多少钱维修,价格合适帮你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