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主板 m2n68-la 5.0 触发十几秒后断电维修

楼主(2014-04-07):
接了一批康柏主机主板  都是触发后断电 诊断卡不跑吗 也无复位,会不会是通病呢?上论坛一查  真找到了。(参考: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ight=m2n68-la%2B5.0),说是822 排阻坏了 ,测排阻一侧有电压3.3 另一边无电压,但是换了822排阻故障依旧。拆下排阻测量正常 但是电压就是过不来 ,可能是Q52 短路拉低了电压,当我拆了q52  排阻另一端有了3.3V。奇怪的是这时不上q52 也能正常跑码 点亮了。拆下的三级管 测量阻值都正常  可能软击穿了,找个好的三极管换上,再开机测 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排阻是什么电路上的?

网友:
还有点位图啊

网友:
这种台机板子不好修

网友A:
這個排阻位於哪個位置啊。。以後遇到就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排阻位於哪個位置啊。。以後遇到就好搞了

放大主板图 看 ,有红圈的地方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