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4-07):
三星R18进安全模式正常  PE也正常就是不能进系统  求大神指教

网友:
不是電壓不穩定啊

网友:
这机子拆开看一下是不是大电容

网友:
拆开看看处理器是不是NEC大电容。如果是 ,吹掉 还三个330的就好了。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换内存,
不进PE装系统试试,还是不行的话就拆机查看CPU盘变是否可以加大电容,330V的哦。
实在不行加焊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