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7):
rt8206a 3V正常 5V 开机一下被拉低成3.6V 上下管驱动闪一下波形就停了这个如何检测呀 没有经验求叫了
芯片
同意楼主:
5.0
金义义
同意楼主:
5V有短路,用烧机发烧5V。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断开此芯片看看电压

网友:
打各电感对地阻值,烧板子,找出短路的原因

网友:
主板有短路 将电压拉低了 查5V去的地方 一个个断开排除一下
同意楼主:
5.0
揮筆☆寫青春
同意楼主:

网友:
查LDO的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