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神解惑这个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07):
+KBC_PWR有3.3V是EC的待机电压,R3751第一脚有3.3V,第二脚只有0.17V,EC_ENABLE#0V,KBC_ON#0V,AC_IN#0V,到底是AC_IN#击穿二极管给的信号还是+KBC_PWR拉高AC_IN#_KBC?????    图没放大。。补上D3704的第三脚是AC_IN#

网友:
板子的版号是?你这信息太少了吧

网友:
击穿个鸡巴毛,明显是拉高。

网友:
这个图能载大一点么?

关键还在于EC_ENABLE# 这个信号啊。 那个N沟的三极管的3脚是接到的?还是什么?看不到啊。

网友:
很明显AC_IN#这边被拉底了!查吧!

网友A:
当适配器检测到了后,二极管3脚为低,
拉低了ACIN#_kbc,让EC也能识别到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适配器检测到了后,二极管3脚为低,
拉低了ACIN#_kbc,让EC也能识别到适配器。

还是饼哥厉害哦,谢谢饼哥解惑,买的教程都是只听到你的声音,未见到人,真想去见你,我怕老婆有意见就没去了。。天天看饼哥的视频教程学到了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谢谢饼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适配器检测到了后,二极管3脚为低,
拉低了ACIN#_kbc,让EC也能识别到适配器。

ACIN#_kbc和EC_ENABLE#正常情况下一直为低电平对吗?带#一直不好理解。。还以为高电平才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