锋锐K485不亮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4-04-07):
接到清华同方锋锐K485
笔记本
一台,测各电感电压均正常,电流触发到1.3左右自动掉电,再触发也可以亮,应该不是短路,不知道有没有前辈修过这台机器,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笔记本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时钟复位查过没

网友:
刷BIOS试下。应该是BISO的问题

网友:
查看是否可以加大电容,刷bios,换CPU都试过吗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这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一台机器,我的他烧保隔。。修好能通电开机,但是不能跑电流。。

网友:
EC 南桥 显卡都有可能这鸟问题需要话费时间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开机电流0.2A不出独显和CPU供电,不知道怎样修,又没有图纸

网友:
再开可以亮指的是可以进系统吗

网友(2014-05-25):
我手上有一台、、问题是 触发电流上到1.3左右马上掉电、、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使用 手上没图纸 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没思路了、、有哪位遇到过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