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1465版号820-3208-A 进水机子

楼主(2014-04-07):
Air A1465版号820-3208-A J进水机器 把机器拆开 把进水的地方处理的干干净净 通电测试 电流上到0,5 过了一会儿就没待机了,查到Q7030的管子 2脚有PPDCIN-G3H-CHGR主供电

再查7脚没有电压,这个7脚应该是个8V的电压 没有出来,再查2脚没有电压,这个脚是个高电平导通   没有电压这说明问题就在这里了,自己仔细看了看赫然发现  Q7030 第二脚烂坏了 摘下来换一个 就 OK。。。。

看着电流应该是开机了,插上屏线,尼玛。。。暗屏。。。 看了一下屏线接口,尼玛。。这鬼电脑一般进水都会把屏线座子烧坏了 大家要注意勒 这苹果电脑屏线几乎都会在外边包一尘地线里面才是供电线 把地线都弄掉 电压接中间的供电去就好了   后面随便把点位和图纸都传上去了 。。。。

A1465 J11 820-3208-A.rar

网友A:
呃   我在这看怎么觉得Q7030的2脚怎么应该是低电平呢  个人意见  因为看不到全图  给你加个分

网友:
没看明白 。2脚怎么就成了控制脚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呃   我在这看怎么觉得Q7030的2脚怎么应该是低电平呢  个人意见  因为看不到全图  给你加个分

底电平的话芯片肯定是没有导通的了,修好之后也量了一下是高电平。。。。。

网友:
烂坏是sm意思,那么快?

网友:
挺麻利的的、、、、

网友:
进水机就要仔细观察就不会浪费时间了,楼主很不错

网友C:
上电0.5安培 都快亮机了 请问这个8V系统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D:
楼主捡到个便宜了,苹果进水这样的问题算简单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捡到个便宜了,苹果进水这样的问题算简单的了,

进水电脑一般问题都不时很大,只要自己细心仔细就好弄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电0.5安培 都快亮机了 请问这个8V系统供电还没有出来?

恩 是的.后面板子出问题了.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底电平的话芯片肯定是没有导通的了,修好之后也量了一下是高电平。。。。。

骚瑞  看花了  我以为第2脚是控制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骚瑞  看花了  我以为第2脚是控制级

网友:
"过了一会儿就没待机了",你所说的“没待机”指的是可调电源上的电流数值为零吗?

网友:
“2脚有PPDCIN-G3H-CHGR主供电 ”与“再查2脚没有电压,这个脚是个高电平导通 ”前后矛盾,楼主指的是Q7030的第1脚没有电压吧?

网友E:
"这苹果电脑屏线几乎都会在外边包一尘地线里面才是供电线 把地线都弄掉 电压接中间的供电去就好了   “,有些费解,请楼主详解一下暗屏的故障原因和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苹果电脑屏线几乎都会在外边包一尘地线里面才是供电线 把地线都弄掉 电压接中间的供电去就好了   “,有 ...

一般Air进水几乎都是进在屏线接口的边上,进水都会把屏线烧断路,还有就是屏幕的供电也会烧坏了。
等你以后修道了 自然而然的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Air进水几乎都是进在屏线接口的边上,进水都会把屏线烧断路,还有就是屏幕的供电也会烧坏了。
等你 ...

你是说一根一根的屏线会烧断路吗?进水短路的瞬间,是主板上的元器件容易烧坏或者主板板层中的线容易烧断路?还是一根一根的屏线容易烧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