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大耳机插孔的信号呢?

楼主(2014-04-07):
本人想制作一个无线!是这样的,把耳机插头的左右声道接一个电感线圈出来用来发射但是接上去声音很小很小而且听不到歌词只能听到音乐。所以想怎么能把信号放大呢?求指点啊大师们!
信号

网友:
你是不是变成单声道了?仔细听一下

网友:
彪哥,顶一个... 我说怎么内容这么熟悉呢,建议参考下对讲机的电路吧,肯定有升压或者功放放大电路的

网友:
应该是每一个声道貌岸然接一个线圈.
这叫音频发射,效率是委低的,可以接一个小型功放进行放大.由于是音频发射,频率低,波长较长,线圈直径要大,如绕房间一周.
其实做一个单声道调频发射机并不是很复杂,可以用收音机接收.

网友:
要放大的话用运放4558 5332 都可以

网友(2014-05-26):
说实话 完全不明白意思 左右声道接线圈发射 那你用什么来接受 用什么来听音乐 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