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海尔19宽 HT-19306BW 故障为屏幕闪烁,修好之后屏亮度不够

楼主(2014-04-07):
接手一台海尔19宽 HT-19306BW液晶器,起初故障为:屏幕闪烁。后经过排查发现高压包附近板子烧变色了,虽然显示器还没完全坏掉,但屏幕闪烁的原因肯定就是高压区出问题了。
发来一块高压通用板(10V-29V)自适应的,这台海尔的电源高压一体板,输出的电压是14.5V。将通用高压板改装上之后,屏幕闪烁故障修复。但顾客说屏的亮度不如以前,改高压板的时候,所有的线都正常飞好了,VCC、GND、ON/OF、BRI。

想问一下,这种屏幕亮度不够,亮度在0%——100%之间进行调整时,只有最大与最低的时候有明显变化,但调整到100%,依然达不到从前的亮度,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弄?

卖高压板的人说,让我把ADJ线断开试试,这个跟ADJ线有关吗?

网友A:
有关系,高压板ADJ就是亮度控制

网友:
高压板ADJ是灯管流瓦变,可能是你灯管高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高压板ADJ就是亮度控制

像我这种情况,我之前是将的有的线,包括ADJ线正常连接好了(也确保连接正确了),通过按键板进行亮度调整的时候,除了最高值和最低值会变化外,其他情况无反应。最高值的时候屏幕也不如以前亮。如果我把ADJ线断开,屏幕能达到最亮吗?(能控制的时候达不到,断开若是能达到,好蒙哦)到时,顾客再报怨无法调整亮度就惨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像我这种情况,我之前是将的有的线,包括ADJ线正常连接好了(也确保连接正确了),通过按键板进行亮度调 ...

你把那个ADJ去了看一下能不能调亮度,要是还达不到从前的亮度,灯管老化。还有就是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就一个检测线,有时候灯管坏了也检测不出来。最好找4个灯管试一下原高压板

网友:
没有跟ADJ 跟信号短接试试

网友:
故障维修总结:

灯管老化引起。

这次的暗屏不同以往,它是上半部分亮度正常,下半部分发暗。高压板去掉ADJ线没效果,原以为高压板的ADJ线是高电平调亮的,与ON/OFF线短接之后发现屏幕直接黑了,经过这一测试,这块高压板是ADJ低电平为最亮。

这台液晶显示器,接不接ADJ,发现都可以进行亮度调节。

网友C:
换灯管了吗?你说灯管老化,换没换啊,没换的话怎么解决的?adj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灯管了吗?你说灯管老化,换没换啊,没换的话怎么解决的?adj接地?

换了

正是因为搞掂了,才发了一个“维修总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ADJ去了看一下能不能调亮度,要是还达不到从前的亮度,灯管老化。还有就是现在的通用高压板就一 ...

是的,灯管老化的原因。

现在的通用高压板确实如兄弟你所言,其中有一个灯管烧黑了。最初我以为是驱动板的遮光控制出了问题,看到类似的维修说是需要刷MCU的程序。经过对比参照最后验证,发现还是灯管出了问题。

网友:
你这个是灯管衰老了 换灯关试试

网友:
万幸客户提出来了,万一客户拿走了,过几天又不行了,我们就不好说了,现在还好可以收高压板,灯管两样的钱,要是过几天又坏了,客户会说我们没有修好,自然也不会掏钱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