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CPU供电有一相不工作

楼主(2014-04-07):
B460的CPU供电烧了,小铁壳的管子,换了以后亮机了,可我用示波器发现有一组没工作,接着就换了ISL62882,还是一样,而且两个下管的阻值不一样,怎么搞都不一样,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之前示波器的表笔放在下管的D极,这一相电就能工作,不放在上面他就不工作,那个兄弟见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性能不良 估计

网友:
把那相供电的所以元器件都换掉

网友:
把推动IC一起换掉

网友:
管子和芯片要一起换掉

网友:
上管,下管电源芯片都换过了

网友A:
把那相供电电阻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这一相的上管小铁壳没焊好,给小铁壳的两个点也加锡一下。重新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这一相的上管小铁壳没焊好,给小铁壳的两个点也加锡一下。重新焊一下。

焊过几遍了,应该没问题,有时候也正常,一相工作的时候还进过系统

网友:
重点检查BOOT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那相供电电阻电容都换了,试试

boot换过了只剩,只剩反馈了

网友:
主要查上下管的G及和控制芯片的线路是否有短线,还有芯片是否工作在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C:
  那小铁片跟芯片一起换掉   应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铁片跟芯片一起换掉   应该就可以

芯片换了三个,小铁壳换了两个
连下管都换过了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 我有一台也是 CPU供电一相不出来    2相 下管G极阻值不一样  和你一样都换了 也是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定没有 我有一台也是 CPU供电一相不出来    2相 下管G极阻值不一样  和你一样都换了 也是一样

别搞了,是正常的,你把电池插上,第二次开机就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别搞了,是正常的,你把电池插上,第二次开机就好了

本来有一项供电是正常的?使用没问题 吧,插上电池后开机就OK了?〈〉

网友:
更换一下ISL626882试一下

网友:
看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有可能还是功电芯片没焊好,

网友:
修这个故障要把主控,协控IC都给换了,光换了MOS和主控是不行的,光换MOS肯定会返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本来有一项供电是正常的?使用没问题 吧,插上电池后开机就OK了?〈〉

插上COMS电池,用开关开机就会出现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上COMS电池,用开关开机就会出现波型

这个好奇怪噢,下次遇到了真是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有这样的说法,主要是插上小电池还是大电池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后来就知道怎么搞的,自己好了,是有时候只一相

网友:
芯片管子都换了  反馈有问题或者其他条件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铁壳子焊了5次好了  不知道是我焊工不行还是咋的  不过我一向觉得我焊工没的说啊  呵呵

网友:
应该是控制脚和主板没有连接好吧,楼主再看看

网友(2014-05-27):
引用 网友E:
别搞了,是正常的,你把电池插上,第二次开机就好了

我今天也搞了半天,还以为哪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