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 amd玩游戏时突然白屏 求助

楼主(2014-04-07):
09年的机子玩游戏时突然白屏,细竖条纹的,强行关机后,再开机风扇能转,健盘上的Tab灯闪,开不了机,按开关就停,求高手们看看是什么问题,小小白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开不了机

网友:
显卡供电 容易坏 北桥容易虚焊 这两招基本都能治问题

网友:
此机器桥和显卡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你不经常修笔记本吧

网友:
凡事没有绝对。摇摇屏幕看有没有显示或者改善,,虽然这机器显卡桥 显卡供电都容易出问题但是也不排除其他问题。。任何故障只有看到现象才能做决定。。

网友:
显卡驱动和显卡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机器北桥问题出的多。

网友:
这机子~北桥爱虚焊~今天我这就修了2个~全是北桥虚焊

网友:
CPU也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