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清华同方 改通用电源

楼主(2014-04-07):
此机器故障时不开机  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机量测   有300 V  无12V   5V 输出   开关烧了   这种故障直接换吧

点了几个小时  没有问题啊

网友:
我晕   上传的图呢   怎么不见了啊

网友A:
楼主说的什么啊,听不明白,什么开关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什么啊,听不明白,什么开关烧了

开关管烧了

网友:
电源板基本都能修好,换板子成本太高了

网友:
对那些发黄发黑的板子还是换板保险,不然返修的话,损失的不仅是人民币和时间,会丢失客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