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稳妥的解决T61温控不报错,支持T8300 以上CPU办法!

楼主(2014-04-07):
       近期获知T61主板降价了 放了快发霉的T61 终于可以在此登录使用舞台,板子买回来。高兴的装完。我晕!
开机温控报错 Thermal Sensing error  抓狂。看到论坛上有说刷BIOS 我晕 刷了BIOS 后密码芯片又不过。刷免安全芯片的 我再晕  还是温控报错。没办法啦。只好百度各种资料。发现居然没有一个能够完全解决的。倒!难道要送进报废间?最后在好几位大师的指点下终于找到办法了 那就是改电路。不废话了 直接上图, 将拿2个位置的电阻直接移过去 ,华丽丽的开机进系统了!

网友:
楼主这两个电阻是管什么的

网友:
详细说明一下啊!

网友:
这样也行,对于新手很茫然啊。。。

网友:
具体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
研究过这两个电阻的意义,不过没分析清楚,南桥的gpio,置高或置低

网友:
能详细说说那两个电阻是干什么的吗?

网友:
还请楼主明示。

网友:
LZ能知道这两个电阻的料号吗?

网友:
最好把零件号以及板号一伙发上来供大伙参考呢!

网友:
对于新手很茫然啊。。。

网友:
版号  还真没找到  位置就是南桥背面啊  你对一下晶振 32.768  就知道了啊!   这个是T61 R61 都一样的板 显卡是G86-740-A2

网友:
这个图,跟你 的稍有差异。。。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图标错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不错

网友:
请楼主明示,这两个电阻具体作用是啥,是温控还是??????

网友:
行不行啊,谁懂

网友:
r114和r347

网友:
图纸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