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无输出

楼主(2014-04-07):
                            今天在学校拿了一个板子,目测没什么元件损坏,直接上电测量,5v 12v脚位无输出电压,那就检测整流桥,整流桥有314v直流电输出到大电容,测pwm7575芯片有供电脚有50v输入,持续供电也有14v输入。本来这种7575芯片第八脚供电电压应该在300v,但是测量到有持续供电第六脚有14v也就没有管了。然后又检测反馈电路,反馈电路正常的。又去检测pwm7575芯片外围元件,测量到pwm7575芯片的第三角和pwm7575芯片第六脚有个稳压二极管测值是对的,但是我把它拆了,然后上电,PWM7575供电正常,有12v 5v输出了。但是当我把稳压二极管安装回去的时候,电压又不正常了。把稳压二极管拆了测量还是有数值,结果把外围元件全拆掉了还是有数值,最后把芯片拆了没数值了。但是我换了一个芯片还是没效果阿。请问是那里出错了呢?

网友A:
这种7575芯片工作很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之前遇到一飞利浦的机子也是没输出12V5V,换了几颗7575都不行,反遗也换了还是没有12V5V
最后,我用一颗7576代换就正常啦,不过要把一脚的电阻换成电容。
虽然是修好,但就是搞不明白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B:
光偶换了没有?

网友C:
稳压管稳不了电压了。稳压管两脚电压测量了吗,换个稳压管。

网友D:
拆掉稳压管后测量VCC电压还是14v吗?如果电压升高,并且电源工作正常就有可能是7575变质了,新换的芯片有可能是不良品。

网友:
直接加通用的电源模块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偶换了没有?

光耦测量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拆掉稳压管后测量VCC电压还是14v吗?如果电压升高,并且电源工作正常就有可能是7575变质了,新换的芯片有可 ...

拆掉稳压管vcc是正常的,输出12v 5v都是有的。但是找个上去就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稳不了电压了。稳压管两脚电压测量了吗,换个稳压管。

稳压管测量有是正常的。拆下来测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7575芯片工作很奇怪的,我也搞不懂、
之前遇到一飞利浦的机子也是没输出12V5V,换了几颗7575都不行, ...

这两个芯片脚位都不一样也能上噢?那换掉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芯片脚位都不一样也能上噢?那换掉的电容有什么要求吗?

小电容即可,别无要求

网友F:
带Z的稳压二极管拆掉不按没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带Z的稳压二极管拆掉不按没事的.

没有稳压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就烧坏芯片了呢?

网友G:
遇到好多,用原型号的的不行,代换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好多,用原型号的的不行,代换的可以

代换原则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稳压的话,那不是很容易就烧坏芯片了呢?

没事。带Z的我都直接拆。一直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ld7575芯片很多都是不良品,可以用203d6代换

网友:
7575 有发出 控制信号  导通 场馆吗    这是个方波啊   还有 S 级有个 电流检测电阻   、0.39欧  2W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稳压管vcc是正常的,输出12v 5v都是有的。但是找个上去就没有了。

那就不要那个二极管了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电容即可,别无要求
贴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