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 如何刷希捷固件

楼主(2014-04-07):
罗大师  请教下  如果要刷希捷固件和ROM  是先刷ROM 还是固件

刷完ROM   固件写入顺序是什么  例如 1 ATA 2 ID  等等

急 ~~~~~~~~~~~~~   谢谢了

网友:
写了ROM,固件就要全写了。
没什么特别的要求,最好别乱写ROM,希捷不同于西数。

网友:
学习下,还不会呢

网友:
ROM 等同于主板的BIOS,刷错了,后果会怎么样,我想不用我说你是知道的了。

网友:
那 固件相当于操作系统刷不成功可以重刷啊。

网友:
固件写   有顺序么     还是按个一个个写入

网友:
刷ROM 刷固件  顺序是APP CERT TABLE 写入后开校准,校准成功后回写ATA ID!!

网友:
原来如此 学习了啊

网友:
ST的固件不是随便刷的,尤其是搞数据,如果是修盘还好办,搞数据, 你乱刷 盘就不认了

网友:
酷鱼盘不要数据的话,可以直接跑F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