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OZ9938高压板维修一例.坑爹啊

楼主(2014-04-07):
液晶实操:电源高压一体板, 四灯小口.

板子到手12V5V都正常.
高压部分用的PWM芯片是OZ9938.

上电后测试, 芯片2脚供电 4.7V; 10脚开启4.5V.
接上灯管不亮.
目测芯片周边少了2个电阻一个电容.
找了个同样用OZ9938的料板把件补齐.
上电后测试, 芯片2脚供电 4.7V; 10脚开启4.5V.
接上灯管不亮. 故障依旧.
遂把料板上的OZ9938换到故障板(成功的开始, 也是悲剧的开始).
再次上电, 灯管亮了, 但是很暗, 目测只有一端不到四分之一的管子亮了(稍微发光而已).
给芯片3脚接地去保护, 上电, 故障依旧.
灯管发光很暗, 我首先想到的是灯管过压过流部分有问题.
接下来的1个小时我就在跑从灯管到芯片5脚过流检测和6脚过压检测的线路, 没发现什么问题.
目光再次在芯片周边打转, 突然感觉到芯片16脚PGND,有点虚焊.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一表笔点芯片引脚根部, 另一表笔点芯片焊盘, 有200的值, 虚焊了, 我XXXXX(此处省略2万字).
补焊, 上电, 灯管贼亮.......

总结: 晚上灯光太暗了, 换芯片时还特意补焊了各引脚, 结果还是虚焊!!! 我这郁闷之情, 犹如长江之水, 滔滔不绝............

网友(点评):
好焊 工,还要有好烙铁,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个经验呗。赞。

网友:
多谢分享经验, 看来焊接要过关啊. 明天好好练焊接.

网友A:
修好后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后的电压是多少

修好后, 供电和开启电压和之前是一样的. 据我分析, 由于虚焊, 导致芯片类似通过一个电阻接地, 所以灯管亮度很暗.

网友B:
我现在很少很费劲的修高压板了,加一个高压条,主要是节省时间,时间 效率 。你说的虚焊,和你的烙铁有很大关系,烙铁头处理好了,很少虚焊

网友:
能修好就是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我都是加通用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很少很费劲的修高压板了,加一个高压条,主要是节省时间,时间 效率 。你说的虚焊,和你的烙铁有很大 ...

学校的烙铁, 你懂的

网友:
烙铁用60W的最合适,,40W的温度低容易虚焊,100W的温度太高容易烫坏电路,焊功也很重要。

网友:
冲动是MG啊!!

网友:
我还有块9938修不出电源部分修好了,

网友:
我刚学会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