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60电流跑到0.6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4-04-07):
远在他乡,技术菜电脑还多,今天一同胞来店里修,三星Q460 i5独显 插电源电流待机0.01 开机跑到0.6不动了、、、、直接把内存换了 还是一样 拔了还是一样 靠、风扇正常转,拆机、、板子无标示 无图无点图 一下迷茫了CPU 内存供电都有  显卡供电也有  望各位有修过这个电脑的指导下思路、、、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bios估计也不好找。

网友:
坐等答案,真相在哪里~!

网友C:
不过内存,刷bios,压北桥

网友:
恩恩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bios和桥引起的   我觉得还是北桥吧

网友:
换u试试吧

网友:
0.6应该还没跑吗吧?查下有没有CPU复位

网友D:
要看图纸,如果是CPU管理内存,就先换个CPU试试!再加焊CPU座。如果是北桥管理内存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查集显电压,若出来了,估计是跑码了,而且还过了内存,如果没出来,可以查下PLTRST#,这样子就简单多了,也许是CPU坏了也说不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看

你的图像是毕老师和吉泽老师吧  BIOS不要太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新的机器,bios估计也不好找。

是的啊  这板子还死贵  CPU是焊上去的 加焊也毫无变化

网友:
直接焊的 擦  机子太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图纸,如果是CPU管理内存,就先换个CPU试试!再加焊CPU座。如果是北桥管理内存就加焊北桥吧。

北桥和CPU都加焊了 还是没有什么反应  难道BIOS真的会出现这种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内存,刷bios,压北桥

有一次跳到0.9 我以为肯定是虚焊  结果加焊北桥和CPU 还是0.6  没怎么见过bios有这种问题

网友:
BIOS  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