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LA-6881P ECl加南桥BIOS

楼主(2014-04-07):
原机拷贝,原机是EC损坏,导致EC_RSMRST#拉低,无法开机。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72621941/QQ/WinTemp/RichOle/QE7@2VA%25H$A_F]3T%7BQ@ODV2.jpg

y470 LA-6881P.zip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正好也在修这个机器
电流到了1.2就不动了
独显有电压

网友(2014-05-21):
我也是一样,加电无显示1.1A左右,电压都正常,正能刷一个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