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 开机一直刷屏!!!

楼主(2014-04-07):
Boot Block compatible version ver.013
please do not insert any disc into CD-ROM or Floppy drive
if you want to recovery with an USB device
Bad BIOS checksum. starting BIOS Recovery
checking for CD-ROM
CD-ROM not found!
CHECKING for USB Device
USB Device not found
开机是一直在刷凭,键盘不能用,键盘指示灯也没有,
客户送修的是开不了机,放电后就可以跑码了,但是就出现现在这种情况了一直刷屏,BIOS刷过了。
那为大师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希望能指点一下小弟我啊。郁闷了好就了。

网友(点评):
华硕的我试过是内存问题换了就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A:
USB  键盘5V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重点查一下USB接口电路

网友:
还是查USB电路作重点

网友:
USB设备没找到,你还是查下USB接口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键盘5V电压出问题了

usb 键盘5V都有啊,都正常呢

网友:
OC# 检测到不USB设备..

网友:
额楼上的说得都应该对,我英文不好,不过看了看,感觉问题在那段英文里写得很清楚了,不行你就找个英文好的给你翻译出来看看先

网友:
和楼主一样的板,第一次可以进BIOS,第二次要放电才能进,不然就显示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支招。

网友:
重点查 Chassis 这项

网友:
主板好了,准确的说是主板根本没有问题,在网上看了好多的这样问题,最后看到有人说换了主板都还是一样问题。结果我找了个CPU装上去就OK了。哎。绕了太多弯路了,搞的我还换了南桥。幸好没吧问题扩大。也谢谢大家提出的意见。

网友:
cpu的问题?

网友:
是啊,原来的是E6500的CPU 换了个E2160就OK了

网友(点评):
是呀,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可以开机一般很少人去换CPU。但实际却是CPU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