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5VSB输出

楼主(2014-04-07):
一台电源无5VSB输出,保险、开关管完好,经查启动电阻坏了一个,换上,还是无5VSB,为何把开关管C5027的BE极的3.2K电阻断开就有输出了,即然不要电阻就能用,为何还要设计,还是哪里有问题没找到,请教下

网友:
找一个图纸看一下。

网友:
你说的是辅助电源上的主开关管Q3吧?
我记得这里的BE间的电阻是偏置电阻,一般阻止都比较大,起调节B极偏置电流的作用。
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呢,我也想不太明白,我有两个想法你听听
一个呢就是烙铁煮咖啡在《不说原理只说关键测试点》中提到的 即使是测BE结反向无穷大,也不一定是好的,比如已三极管无放大倍数等现象,这时可考虑直接换管,这个想法我觉得在你这里不太像。
还有一个呢就是和Q3B极相连的Q4的线路,也就是辅助电源的稳压控制电路,Q3的B极和这部分相连,会不会是这部分的问题呢? 我觉得更像是这部分电路的问题
你再查下Q4附近电路试试看

你可以试试短接光耦3 4脚看看5VSB或不会降

网友:
辅助电源元器件不多,仔细查一下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同上。。。。。

网友(点评):
请回复有意义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