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原理分析 适合新手

楼主(2014-04-07):
这里分析个最简单的 自激震荡是开关电源原理分析 适合新手 仅做参考  高手勿喷 如有错误 请多多指教  图片来自百度  文字都是自己码的 绝对不是抄袭 复制等方式

B1  C1 组成整流滤波电路 将220V 交流变成直流的310v(220V*根号2)  R4 是启动电阻 给Q1基极提供启动电流   使Q1处于微导通状态  在初级线圈L2上产生电流上正下负   形成磁场互感到次级线圈L1   在次级线圈L1上产生上正下负的感应电压(同名端为正 ) 经R5给C3充电(左负右正) 形成充电电流加到Q1的 基极  加速Q1的导通状态 使Q1 快速进入饱和导通状态   同时加速C3的充电 直到C3充满》   C3 充电电流开始下降  Q1 基极电流下降   Q1的集电极电流开始下降  (因为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所以电感会产生一个反向的感应电动势阻止电流的下降) 导致 线圈L1内部产生一个下正上负的感应电动势串联C3的电压  通过地线加到Q1的发射机 Q1 的基极接的是C3的负极  这样就给Q1 加了一个反偏电压 使Q1 迅速截止等待C3 放电完 继续下一个启动周期   D1 R3 C2 组成一个消尖峰回路  同样是 因为流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电感内部会产生一个反向的阻扼电流 互感出来的电压(下正上负)约等于电源电压300V 也就是说当Q1 截止时 集电极承受的电压使310v串联电感的感应电动势300V  就是600V  这里可以通过D1 的反向连接 串联RC 震荡回路把 电感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消耗掉一部分  这也是一般选用开关管CE极耐压超过 700V 的原因

网友:
呵呵本人也是从修电源进入这行的。

网友:
电源电路原理讲解得不错。。

网友A:
最近正在打算学习电源呢!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电源方面的维修经验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正在打算学习电源呢! 希望楼主多分享一些电源方面的维修经验  给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一下

修电源首先要找到电源各个关键原件的作用 和工作状态  其次要知道 各个电路的组成部分 然后 了解各个电路的工作过程

网友:
随后 视情况 上传 稳压电路原理分析 和过流保护电路原理分析

网友:
讲得好,小白领了

网友B:
我需要过流保护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需要过流保护分析

过流保护就是在 开关管 发射极 加个电阻 加个NPN 三极管拉低开关基极

网友C:
那个电阻干嘛用的?不好意思,基础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阻干嘛用的?不好意思,基础不行

在开关管截止的那段时间  电阻R3给电容C2放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开关管截止的那段时间  电阻R3给电容C2放电的

我是说那个过流保护加那一个电阻干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那个过流保护加那一个电阻干嘛???

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让三极管能够检测到

网友:
了解电源的工作原理,对修理电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 让三极管能够检测到

哦,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搞了这么多年的维修,还没有一次系统的学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