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主板上内存插槽的第90和91脚接到哪里?

楼主(2014-04-07):
DDR2主板上内存插槽的第90和91脚接到哪里?主板是ASUS P5Q PRO,四内存插槽,A1A2两插槽不好用,经查90和91脚对地开路,从B1B2飞线过来也不行,无奈找不到电路图或者点位图,望大家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A:
90.91应该是数据线,通到北桥里吧。你可以跑一下线看看,是不是背面有划伤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0.91应该是数据线,通到北桥里吧。你可以跑一下线看看,是不是背面有划伤什么的

谢谢     另外一个朋友也告诉我了,而且有图90是GND,91到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