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785G +128M魔笛版开机RST常亮

楼主(2014-04-08):
昨天下午接到顾客一台机器,加上电源不显,拆开主板一看是,ONDA A785G +128M魔笛版主板,在换过电源。插上诊断卡后,发现开机加电是,RST灯常亮. 拆下主板

测量发现,这个主板可以同时上DDR2 和DDR 3内存.测的内存电压是上AM2 AM3内存电源是1.8V   1.5V .VTT内存是0.9 0.75 正常 手摸了一个CPU是凉的,还是CPUCORE 没有电压,上管是12V 下管也是D级0V .桥,总线,显卡电压全部都不正常.来到论坛找图纸没有找到,测了一下进来L10电感5V  .L11电感应1.18V (修好时测到的) 当时不知道,看了一下是PMW 芯片是W83321g 八个脚的芯片,上下管的G极都是OV ,拆掉在料板上找到一个W83321G,
换上去,还是一样,又把上下两管也换,还是不行,在网上搜索了一翻。也没有找到答案,可是找到上电时序。 内存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现在内存供电有了,VTT也有了。就是CPUROCE供电没有,找到RT8855后,工作条件都满足后,(VCC,VID  EN。)

在华硕板上找到一个RT8855换上后,这是我换上的

CPUCORE 供电出来了,上的AM2,供电1  24V   。 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出来,

在这里注意的是,不管是AM2 AM3的CPU,一定要对应的插上二代,和3代内存条 ,好像CPU里面有内存控制器) ,如果不插内存的,就是RST灯一闪一闪的。诊断卡会不走码。
小弟不才,请多多的包涵。

网友:
技术 可以啊 。。。。

网友:
找对上电时序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这个板子跟880g长的一模一样,bios好像也可以通刷。手里一块d4不过,内存供电都有,,复位一直闪,不知道咋修呢

网友:
8855的电压芯片很容易坏的额

网友:
看起来台式机很简单的样子..............

网友:
楼主强大
   台机板子也修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台机板子可以技术 不行修不了啊

网友:
只要有图纸就好说多了!

网友:
技术还可以嘛,牛